富士通FRAM到底怎么用,大伙是怎么用的

楼主:
富士通FRAM,又没板子,大家是怎么弄的,还是自己画板子,还是怎么滴,求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焊到洞洞板上,坛子好像有人晒过照片,不是很难

Sur
Su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来找找看看怎么弄,哈哈,等我弄出来给大家分享,哈哈 ,大家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申请的是什么接口类型的片子了
如果I2C是不是直接替换24CXX的

或者 通过实验板连接到自己项目中的试验板上

Sur
Sur

网友:
转接板接洞洞板子呀  或者直接PCB被    我的就8个角所以直接PCB的

Su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我就是想看看大家怎么利用这芯片的,我的芯片还没申请呢,等想好做什么我在申请,反正还有时间,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要不要往里面下程序啊,如果要的话,怎么弄啊,这个FRAM有什么用啊,它能干什么啊,您准备用他来做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要不要往里面下程序啊,如果要的话,怎么弄啊,这个FRAM有什么用啊,它能干什么啊,您准备用他来做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大家解答,嗯,要不要往里面下程序啊,如果要的话,怎么弄啊,这个FRAM有什么用啊,它能干什么啊,您准备用他来做什么呢?

网友:
然道没有人觉得很无聊吗?不就是一块存储芯片么?就是速度快点,擦写次数高点。我们早就把富士的芯片用到产品中了,要求低的场合就用24C08。这样一款芯片不值得花时间去玩弄,做评估的除外。

Sur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啊,我不怎么懂这个,所以就发贴问了下,嗯,知道是存储芯片,就ok啦,谢谢啊,因为之前有个mcu的芯片也说是FRAM搞的我有点矛盾,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写个驱动程序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一个存储器啊   非易失性   存数据用呗  我拿来用于无线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