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STM32F429IDiscovery板子,但是屏线全断,板、屏完全分离

楼主:
屏背面的另外一端的两边分别贴着双面胶,但是这个没有粘到板子,无法起到固定作用,结果就是这样了,屏线的焊盘部分全部断在板子上,自己无法修复,请求更换,谢谢!

建议,下次寄的时候在屏那边塞点泡末,纸什么的,那屏就不会动了!

网友:
  已经私信你地址,寄回来吧,我们拿到新板子第一时间给你寄出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次问题都出在屏幕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艺不行,搞半天还是焊不上去!!!

网友:
楼主比我们更惨,我的幸好只断了5根,还能自己弄好。

网友:
看上去排线没断啊,直接自己焊接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怎么会成这样

难道是野蛮装缷搞地

网友:
这个只是开焊了,重新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次的板子那个屏确实固定不好,我的收到时屏也掉下来了,好在排线没断,可以正常点亮

网友:
额,又是屏的问题。。。好在论坛够给力。

网友:
野蛮装卸。

网友:
比我的还严重,我的只断了10几根,按照网上的教程修好了,现在小心的在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快递记录显示昨天已经签收了,请问新板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发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