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设计方案+STM32F429工程模板的建立

楼主:
板子终于收到了,以前还自认为是黑白子高手,可是玩了十几局都是惨败,不说这了,说多了都是眼泪。
在看了板子自带DEMO的工程后,跟小伙伴们一起惊呆了,程序果然高大上,看来对于编程的学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今天就使用以前学习stm32的方法,建立一个模板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支持。

首先,新建文件夹test,并建立子文件夹,corelibobjuser
Core主要存放内核文件和启动文件。
Lib 主要存放stm32f429的官方固件库
Obj用来存放软件编译过程中产生的文件
User用来存放main函数,中断函数,配置函数,429系统函数等,
接下来,往文件夹里放入文件。
1.打开
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0\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arm
找到startup_stm32f429_439xx.s 放入core文件夹。
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0\Libraries\CMSIS\Include
找到core_cm4core_cm4_simdcore_cmFunccore_cmInstr放入core文件夹。
2.打开
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0\Libraries\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
incsrc文件夹放入lib文件夹。
3.打开
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0\Projects\Template
将里面所有的文本文件放入user文件夹。
打开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0\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4xx\Include
stm32f4xx.hsystem_stm32f4xx.h放入user文件夹。
经过以上3步,就把建立工程模板所需要的所有文件找齐了,接下来打开keil,我使用的是keil 5.0
打开keil 5.0后,依次新建工程>>选择芯片STM32F429ZI
在选择完芯片后会弹出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对话框,如下图。

这个好像是用来配置工程中的文件的,有了这个好像之前的corelib那些文件操作都不需要了,但是因为这方面操作还不熟练,还是先用以前的办法吧,回头再好好研究一下。
单击OK后,再Project对话框中Target1单击右键,选择Manage project items,在该对话框中建立coreuserlib文件夹,给这三个文件夹中添加c文件,core文件夹中只添加.s启动文件。
添加完文件后,单击options for TargetTarget1’首先设置output选项卡和listing选项卡将文件输出目录设置成之前的obj文件夹,下来单击C/C++选项卡在include Paths中添加工程文件夹中包含.H文件的文件夹。
最后,在Define中定义STM32F429_439xxUSE_STDPERIPH_DRIVER
到目前为止,工程就建立好了,将main函数中多余的部分删掉,点击编译按钮,弹出了错误。

是说FSMC中没有定义BANK1,2,3什么的,现在还用不到FSMC,所以在Target>>lib中果断将stm32F4xx_fsmc.c删掉,重新编译就OK了。
最后测试一下模板是否能用,使用板子上自带的led作为测试对象,添加LED的初始化函数,
程序很简单,就是首先初始化IO口,接下来让一个灯灭,一个灯亮。
下载程序使用板子上自带的STlink,首先选择options for TargetTarget1’在debug选项卡中,右上角选择ST-Link Debugger
接下来点击settings,在板子插在电脑上并且成功安装STlink驱动的基础上,在debug选项卡中选择SW模式。
最后在Flash Download选项卡中,选择STM32F4xx 2MB Flash。点击确定。
点击Download按钮,
下载程序,可以看见板子上一个灯亮一个灯灭,说明测试程序可以使用。

下面是程序附件,注意我使用的是keil5.0
文件附件:

网友:
很好 很好 适合刚接触的我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KEIL,V5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好像不会向上兼容吧,我以前使用kei4.6编译的程序,4.2就打不开   下个5.0用吧 陕西话说就是:聊咋咧!

网友:
MDK5.0怎么我装了没有STM32F429I呢?楼主求分享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开pack installer  在里面安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继续哈

网友:
膜拜,佩服,佩服!

网友:
不错  例程编译一下 没有错误

网友:
模板的建立, uVision 和 Atmel Studio, MPLAB X 等等差異太大時, 真的造成大家轉換學習困難!

网友:
謝謝您熱心給我們初學者提供入門參考. 英文參考手冊有更深入的 Debug 處理

网友:
这个模板不完全正确,调试一下串口就知道了,程序里面比如说设置1200波特率,串口助手设置9600才能接收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