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喜欢用LED来做调试,看看这是共阴还是共阳

楼主:
还有这个电阻是是多大的呢?
#include "msp430g2211.h"
#define LED4 BIT1
#define LED3 BIT2
#define LED2 BIT3
#define LED1 BIT4
#define LED0 BIT5
#define BUZZER BIT6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et DCO to 1MHz factory calibration value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all LED pins and buzzer as output
P1DIR |= (LED0 + LED1 + LED2 + LED3 + LED4 + BUZZER);

P1OUT |= LED0;
P1OUT &= ~LED0;
P1OUT |= LED1;
P1OUT &= ~LED1;
P1OUT |= LED2;
P1OUT &= ~LED2;
P1OUT |= LED3;
P1OUT &= ~LED3;
P1OUT |= LED4;
P1OUT &= ~LED4;

while(1){} //do nothing forever...

还有源码,看起来应该还漏掉了一个"}"

网友:
共阳极,电阻取500欧姆

网友:
共阴。都把电阻连GN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