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 输入8V时输出高电平,其他结尾低电平,求解答

楼主:
求解。有积分回报

网友:
说清楚你的问题,到底是想设计电路还是解决现有电路的问题?而且务必用汉语描述。

网友:
我猜你的跟随器上面负端到输出的电阻虚焊了。导致跟随器变成了比较器

网友:
LS肯定猜错~~~

这点描述神仙也猜不出~~~

网友:
 楼主:你主导下世界和平吧,大家别再打仗了?
 上帝:唉,这问题太大太难,要不你还是提个具体问题我帮你解决下吧?
 楼主:电压跟随器,输入8V时输出高电平,其他结尾低电平,求解答!
 上帝:呃……算了,还是说你的世界和平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