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429的板子排线断的,不仅断了几要,还另外几个地方是焊盘撕开了!

楼主:
把液晶屏焊下来发现排线的几个焊盘直接留在板上,不是烙铁太热的缘故,哎……

网友:
十分抱歉,私信我你的详细地址,寄回来吧,我们帮你拿到ST更换,然后尽快给你寄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懒得折腾了,一来一去的,而且我自己动了烙铁,已经把它给拆下来了,不知道可以买到同型号的屏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看看这个关于429排线修复的帖子,相信你能搞定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175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他的要惨,液晶上面的焊盘已经脱落,肯定是搞不定了!
不过对于EEWORLD来说包装是个经验,这次问题最主要在板子本身的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私信我详细地址,寄回来吧,我们会用最快的时间帮你拿到ST更换,然后重新寄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算了,不换了,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