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又一块身首异处的STM32F429I到货了,是不是可以给换一块……

楼主:
仔细检查了一下……(楼主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总是发生问题的第一时间确定问题原因判定事故责任……)

弱弱的两面胶根本抓不住板子,屏幕就这样和板子脱离了,即便是没有暴力运输,来回来去转几个圈,屏幕也是要断头的啊……
另外,这种两面胶好像冬天经常会失去粘性(重要,有相关需求者请密切注意,主要是在室外,不是粘不住,而是大冷天的时候,根本就不黏,黏度基本约等于手纸一样

根据以往的生产经验,责任可以初步判定,ST的(用料不良 或 组装不良)且 包装不良,结果造成出荷良好可是长时间运输中损坏于是到货不良。

这种情况,ST没有什么想说的么,要知道是这样:STM32F429I 是STM32F4系列中的高配版
而且获得这块板子的同学们都是花了钱的呀……

死成这样,太让人伤(hán)心了。

网友:
  十分抱歉,请私信我确认联系方式,然后寄回来吧,我们将尽快拿到ST更换并重新给你寄出,这次我亲自包装。
有几个网友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详情请见:关于STM32F429I——Discovery板子屏幕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王老大的抱歉啊,我才不接受呢 ,木有定位给你的责任好不好,不要争啦……

可惜唷,评分里面没有涉及到怎样给王老大的包装打分 期待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喜同喜!
折腾一下估计又得元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关系,反正除夕不放假……

网友:
俺没有抢到,楼主把坏的给我,我给你原价

网友:
今天下午我的板子也收到了,同时也是LCD撕裂了几个焊脚,不过自己用刀刮下
然后上锡,加细铜线,补焊几次就可以了!

可以借次机会 锻炼下焊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

网友:
粘的吗。不是焊上的啊。严重吃惊。

网友:
我的F429 discover板子也收到了,一开始上电时发现屏幕无显示,背光有点胡了的感觉,用手用力按着下面背光好了,但是屏幕依然白花花一片,打开屏幕后发现后面背光线有断开的一个接口,就用老铁小心翼翼的焊了起来,但是怎么折腾都发现无法点亮屏幕,白花花的一片,到坦里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么多兄弟跟我一样,都是排线的问题,不知道能否给换个呢?

网友:
呵呵~~~

折腾无极限~~~

恭喜LZ,  功力又上一层~~~

网友:
话说这ST也真够倒霉的,本来好好的板子,就是因为屏承受不住快递的折腾,咱们的第一印象就定格在了“做工不扎实,包装不细致”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吧。

也许因为我原来是做产品的,所以眼光和角度不大一样吧。

不过我这次真的没办法问责快递,外包装很好,好得很,只是里面稀碎,仿佛遭受了化骨绵掌。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下。是内部包装设计的不扎实引起的。快递只有包装没破。就不赔偿的。

网友:
哈哈,先恭喜下楼主,看到楼主的标题哈哈,好搞笑啊,楼主别急啊,可以先看看资料吧软件跟驱动先装起来,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关系,反正除夕不放假……

其实没几个人真的不放假,只是咱屁民要多请一天无薪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狠啊。

网友:
悲剧,我今天收到板子,连包装外壳都破了
液晶屏的柔性板断了好几根。。。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亲,直接私信我地址寄回来吧,我们帮你拿到ST更换,然后尽快给你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