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刚收到的Sennor

楼主:
吃饭回来打开公司综合频道,发现有一天通知说偶有快递在前台,哈哈最近母网购,一猜就是sennor到了,哈哈偶三步并作两步走后前台,提件开苞如下:

有三按键,好像两个还是有盲文的

今早晨刚写了个条码识别咋也识别下信息量大一点的二维码

好了,就先这么多了,都是上班偷偷发的,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设备?手机还是PAD?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公司的pad

网友:
我的还没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网友:
先恭喜楼主,楼主分享的不错哦,图片看到我好爽啊,多谢分享 undefined : ,啊什么公司啊,还有“公司的pad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AD?又支持蓝牙又支持ANDROID4.3呐?

网友:
4.3是自己刷的,不过刷了4.3可以安装TI的APP了 但是一样的不行,软件提示设备不支持,我都无语了。

网友B:
我的手机是HTC one xl,现在的系统是4.0的,怎么刷成4.3的系统啊?没有刷过,也没有找到比较详细的,楼主给推荐一个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手机是HTC one xl,现在的系统是4.0的,怎么刷成4.3的系统啊?没有刷过,也没有找到比较详细的,楼主给 ...

不好意思,才看到,百度一下还是很多的,机锋论坛也很多,4.3估计官方都出来了,HTC ONE属于热门机型,rom方面的资源很多!我建议用官方的,毕竟官方的优化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才看到,百度一下还是很多的,机锋论坛也很多,4.3估计官方都出来了,HTC ONE属于热门机型,ro ...

谢谢啊,我也刚看到,我也在等官方的,他们说2013年第四季度出来,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找了一个CM的,没有刷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我也刚看到,我也在等官方的,他们说2013年第四季度出来,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找了一个CM的 ...

【刷机须知】

  1、刷机有风险,在刷机前请先对手机重要资料进行备份;
  2、刷机前请wipe/foemat系统文件(wipe四项或者format三项);
  3、刷机前请先确保你的手机已经s-off;
  4、手机解锁完成后需要刷入recovery程序;
  5、官方解锁的手机刷入boot.img的方法:
  (1)、解压ROM之后将里面的boot.img提取出并放在电脑D盘;
  (2)、让手机进入fastboot界面,之后与电脑连接,等看到红色边框中显示fastboot USB后,点击电脑的开始埋在输入框中输入cmd并按回车键,在弹出的命令行中输入fastboot flash D:/boot.img,就可以讲boot.img刷入手机了;

【刷机方法】

  1、首先将HTC One M7 ROM下载到手机SD卡根目录中;
  2、进行双wipe,也就是“清空所有数据”和“清空缓存数据”;
  3、使用音量键—和音量键+移动光标,选择“安装SD卡中的ZIP包”,按电源键确认;
  4、选择“从SD卡中选择zip文件”,并按电源键确认,然后选择刚刚下载的HTC One M7 ROM包(注意后缀是.zip),按电源键确认;
  5、等待一会,刷机会自动完成并提示installation;
  6、等待这个提示出现后,使用音量键选择返回上级菜单,选择重启;
  7、刷机完成后第一次重启比较慢,耐心等待哦。

网友B:
谢谢啊,改天有时间再试一下!M7和HTC one xl是一回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改天有时间再试一下!M7和HTC one xl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吧,M7貌似是HTC ONE的一个工厂型号,一般都叫HTC one把M7省略了。 HTC One在各个地区销售的型号也有不同如:港版:801e;日本版:HTL22特性:一体机,不能拆后盖;单卡单待。HTC One社会主义行货:移动  802T   TD-SCDMA,联通  802W   WCDMA,电信  802D    CDMA2000,王力宏版   带个HTC MINI 加个MX300耳机 至于HTC One XL 和上面说的完全不是一个机器。借用网上的一张图片左侧是HTC ONE XL右侧是HTC ONE M7    现在安卓4.4都出来了,HTC官方承诺的4.3还迟迟未出,不过从之前曝光的首批省级4.3的名单看,只要HTC4.3系统出来,你的机器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推送(前提是你的ROM是官方未ROOT的)

HTC首批升级Android 4.3机型名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回事吧,M7貌似是HTC ONE的一个工厂型号,一般都叫HTC one把M7省略了。 HTC One在各个地区销售的 ...

这个表我看过,我的系统是官方的,不过已经root了,如果HTC官方跟了更新是不是我还得恢复到未root之前的状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我看过,我的系统是官方的,不过已经root了,如果HTC官方跟了更新是不是我还得恢复到未root之前的 ...

是的,用软件恢复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