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例程联盟】关于malloc/realloc在函数间的内存传递问题 20131216

楼主:
在 20131206 的 记录里   (这份记录在qq群论坛里,鉴于经常打不开,所以直接copy到这里)

      c里,数组,特别是字符串,在处理各种添加结束符和处理时,总是十分麻烦,当然c++就省了这些,只要你听从c++ primer的建议,用vector+string取代所有C样式的使用数组。当然,c还是要用的,数组还是要用的,那么……让我们来写一套类似于c++ string vector的工具给它使用吧!

-------------------------------------------------------------------------------------------------------------

     于是我考虑,先以一个 连接字符串 的函数入手,假设在c里,我们经常需要自行完成包括内存分配在内的很多细节,而在c++的string类里,我们是不需要考虑这么多的,可以直接就这么 catch上去,这是非常爽的。

     这里头其实只涉及了两个技术点:
     1.动态分配内存
        具体地说,我们的目标是,传入函数的只需要一个指针,而无需考虑它的空间分配问题。我们只关心字符串的操作效果;
     2.内存泄漏的防止
        因为我们打算把内存分配的工作留在函数里完成,因此(当然,也是在后来的操作过程中实际遇到,才知道需要考虑的)
        因此为了防止内存泄漏,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不同的函数释放内存。

     目前的状况,内存泄漏的问题还没解决,而连接已经完成了。
     整理一下,沙发贴上代码。

网友:
尚未妥善释放内存的 StringCatch(v0.1)——不能在函数释放来自主调方的内存?

int StringCatch(char **dest,char *sub)
{
    char *buff = NULL;

    if(dest == NULL || sub == NULL) return -1;

        buff = *dest;

        *dest = (char *)malloc(sizeof(char) * (strlen(buff) + strlen(sub) + 1) );

        if(*dest == NULL) {strcpy(*dest,buff);return -1;} // 在分配出错时,确保原数据可以恢复;

    strcpy(*dest,buff);
        strcat(*dest,sub);
        printf("=== in function\nwe get\n %s\n",*dest);      // 输出测试信息
        //free(buff); buff = NULL;

        return 0;
}

这个函数的实现方法,最基本的思想是。
在函数内部用一个指针记录原字符串的地址;
然后对该字符串指针*dest(来自主调函数)重新分配内存。
如果发生错误,我仍然可以取回原数据,确保函数的错误操作不会破坏原数据;
其次,一旦成功操作,因为我在重新分配以前故意不释放它,所以我希望在成功连接后,通过释放buff记录的地址,去释放原内存,以避免这部分内存泄漏。

但是我发现这样操作会报错。
暂时想不通为什么。

然后我试过做一个很单纯的测试。
就是对函数传入一个主调方的内存,让函数释放,同样会出错。
所以,这个地方是关键,关键在于,
它似乎在暗示我:不能在函数释放来自主调方的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顶是不行的啊
说好了联盟,得帮忙啊。

帮忙解决程序问题,还希望你们多多提供有用,经过实际验证的例程啊。

哪怕只是一个十几行的代码片段,只要是经过确实验证的,都是很有用的啊!

网友:
我看这个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B:

if(*dest == NULL) {strcpy(*dest,buff);return -1;} // 在分配出错时,确保原数据可以恢复;
我觉得你这个有问题啊,buff = *dest;  的情况下 只是相当与把指针头保存下来,所以在strcpy(*dest,buff)  的意义更接近 *dest ++= *dest++ 是一样,把指针头扔回给*dest =buff 还好一点,假如是 buff=malloc (*dest) 那是真的把整数据链给保存下来了。

另外你说free(buff);  错误?

网友:
首先解释一下 关于 释放掉原来的内存出错的问题.
C与指针这本书里提到了原因
因为free函数传入的指针(内存)只能是用malloc,realloc calloc之类的函数动态分配出来的内存,否则就会造成程序终止或者晚些时候终止。

所以这提醒我必须改变思路,来改变内存。
同样的道理,realloc也是,传递给他的内存必须是malloc,calloc动态分配的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地方我看不太懂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要取回原内存快
就必须用strcpy或者逐个逐个赋值回去?

而不能光光传递指针?

非也,虽然我暂时想不出办法模拟分配失败或者其他方式证明这个结论。
但从原理上分析,我确信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两个地址都是带着一块有效的内存块,这个内存块也没有被释放,因此只传递指针携带的地址,是没有问题。

fine,我来一段代码验证和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void Test_TransBuffViaPoint(void)
{
        char *buff = "Holding.\n";
        char *pointerRecord = buff;

        printf("previous,we have buff with string\n %s\n",buff);
        buff = (char *)malloc(100); //已经重新分配了;
        if(buff == NULL) printf("allocate failed!");
        else             printf("now,we malloc the buff again,we get a new addr \n%p\n",buff);

        printf("for simulate the malloc failed case,\nI will set pointer to NULL.\n");
        buff = NULL;
        if(buff == NULL) printf("now,buff had been set to NULL");
        else             printf("Jesus!This must be impossible to happen!\n");

        printf("now,we pass the record back to buff");
        buff = pointerRecord;
        printf("so...now let's see what we get from buff\n%s\n",buff);
}

运行结果:

网友:
解决方案 20131218

解决方案 20131218
      上述所言,麻烦在于 malloc/realloc/calloc 和 free函数,都只能操作 动态分配的内存,亦即是  栈上的内存。

      考虑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当然最希望这个函数可以非常广泛的使用,不管用户传入的内存 是 来自 定义变量(堆上),甚至是如我的例程里随手写的已给 常量区 的 内存。然而,反复考虑都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如果要自己去考虑重新查看 堆 和 栈 这些不同内存区的操作,那实在太麻烦,而且可能不适用各类机型(单片机,PC机)。

      因此,考虑第二种方案,模仿c++的string类型,虽然C没有类,但一样可以通过结构体封装和变通的方法实现。
   如此内存的创建,销毁,重分配完全控制在实现方案内部,如此,就可以不担心 free掉 非栈上 的内存而出现错误了

      另外就是,我刚重新测试了一下,在iar下,在stm8s下,是可以动态分配的。只是,也许跟栈的大小设置有关,我一开始试图分配1000bytes时会出错,但如果只分配100bytes则不出错。

网友:
其实,当时,我无非是想实现c++式的string或者vector

但是,这其实是很难的,我开始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在一个库里实现的时候也是用C++语法,我如何确认使用最基础的C++部分,是否会更加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