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RAM心得提交--MB85RC256VPF

楼主:
在网上没有找到MB85RC256VPF的数据手册,这里借用MB85RC64VPF的,这两种芯片应该只是容量不一样而已。
MB85RC256VPF的参数应该如下:
容量:128k*8BIT
数据接口:两线IIC接口
速度:1mhz(最大)
读写次数:至少每位10亿次
数据保持:10年(85℃)
工作电压:3.0v~5.5v
封装:Plastic / SOP, 8-pin(FPT-8P-M02)

A0,A1,A2:一个I2C总线可以连接8个和MB85RC256类似的器件。通过将A0/A1/A2与VDD和VSS连接,确定每个器件的地址。如果A0/A1/A2未连接,默认为0。CPU通过SDA线输出一个地址与器件进行匹配。
SDA:这是双向通信的数据IO口,用来读写铁电存储器的阵列数据,这是开漏极输出,可能是与其它漏极开路(或者集电极开路信号总线)进行线或运算,因此需要一个上拉电阻连接到外部电路
SCL: 这是时钟输入口,时钟上升沿进行数据采样,下降沿进行数据输出。
WP: WP是H电平,禁止写入。WP是L电平,可进行写数据,如果WP没有置位,默认为L电平。而读数据操作,不受WP管脚的限制。
框图:

电路图:

我把STM32f103板子上的24c02的焊下来,直接把MB85RC256搭在上面:

网友:
“在网上没有找到MB85RC256VPF的数据手册”
  —— 去官网找过了吗?这样的半导体大鳄不可能不给出量产型号的数据手册。

“这里借用MB85RC64VPF的,这两种芯片应该只是容量不一样而已。”
  —— 64V在3~4.5V下最高时钟频率只能用到400kHz,而256V能用到1MHz。

“容量:128k*8BIT”
  —— 应该是“32k × 8bit”

“读写次数:至少每位10亿次”
  —— 应该是10的12次方,10000亿次。

搞技术的这么马虎迟早会捅篓子。

网友A:
我想问下 这个的程序你调通没? 无法写入和读取, 不知道出哪问题了, 我看了下,时序和AT24C02的很相似, 照着AT的写的。结果写读不来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 这个的程序你调通没? 无法写入和读取, 不知道出哪问题了, 我看了下,时序和AT24C02的很相似, 照着AT的写的。结果写读不来数据。

很久以前弄的,当时可以用

具体怎么弄我也忘了,你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对得上数据手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弄的,当时可以用

具体怎么弄我也忘了,你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对得上数据手册吗

恩恩   昨天跟你留言了之后。仔细看了时序。发现写函数在写地址的时候,掉了一个ACK。 其实和at一样的。只是注意地址分高8位和低8位。

网友:
不过很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