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刷新操作

楼主(2013-12-16):
SDRAM刷新操作
对于SDRAM刷新操作, 手册是写64ms/8192行, 是要求每 64ms/8192 内产生一个刷新请求吗, 这样效率会不会有点低啊? 还是在64ms内只产生一次刷新请求就够了呢
sdram

网友A:
每 64ms/8192 内(约7.8us)产生一个刷新请求,因为64ms内每行都要刷新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RAM 每次刷新操作是针对一行的, 那也就是要每7.8us内产生一个刷新请求了,但这样感觉效率略低啊。 是否可以连续产生8192次刷新请求,即保存刷新请求有效时间为8192个时钟周期。 实际应用中,是怎么处理SDRAM刷新问题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连续产生8192次刷新请求,记得也可以的。但记得刷新请求之间要保持一定时间间隔的,比如需要4个时钟周期。
因为刷新的优先级高于读写操作,所以这种实现方法或许只适合于某些特殊应用。

网友A:
实际应用中,SDRAM刷新一般都平均来做,比如每7.8us进行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