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判断某个端口的某位读到0

楼主:
我在做DHT11的读取试验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判断IO线读到的是0? 我用#define IO_READ_H  PIND  |= (1<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判断1就能判断0啊,你想想,if(IO!=1)这不就是0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想要个简洁的写法 把它写在宏定义里面,方便以后移植,就象这样的:
#define IO_READ_H     PIND  |= (1< #define IO_READ_L     ????????

这样的话 在后面的代码里面 就可以直接写上 if (IO_READ_H).......和if (IO_READ_L) 代表读到1和0时的相应操作了,这样的话 代码的可读性和移植性都很好
刚刚试了一下 #define IO_READ_L    ((PIND&(1<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就是这么写的吗

网友:
这个已经是最简单的写法了吧。也很容易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