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 I2C应用分享

楼主:
前段时间,看到好几个网友在做I2C时遇到问题。最近才抽出点时间学习。就例程中容易出错的的地方做一说明。

#define I2C_SLAVE_ADDR        0x50
#define I2C_NUMBYTES          2

1、28027中,器件地址长度有7和10两种可选,不管7位还是10位均不含读写控制位。以24Cxx为例,0xA0(0B1010 0000,最低位为读写控制位),将0xA0右移1位(即去除写操作/读控制位)则为0x50(0B0101 0000)。
2、例程中使用了fifo,其深度为4,在写EEPROM时,读写地址16位,占了2个字节,最多只留下2个字节存储数据。故在fifo模式下,I2C_NUMBYTES设置不能大于2.

网友:
向雷锋同志学习!

网友:
例程只能发两个数据,使用很不方便。最近会抽时间继续改进例程。

网友A:
楼主我看文件夹名字为F28027 12864 IIC我在程序里没见到跟12864相关的程序,最近在做这个能不能提供些更详细的程序和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文件夹名字为F28027 12864 IIC我在程序里没见到跟12864相关的程序,最近在做这个能不能提供些更详 ...

我是在我以前例程上面改的,重点是I2C,故没有加12864驱动。你可以自己添加

网友:
谢谢分享,研究一下

网友:
好的,过几天仔细研究一下,多谢版主分享!

网友:
这是TI例程

网友B:
为什么我只能发送一部分数据呢?
比如 0x12 0x34 输出中只有 0x34 能发送并显示
这个是内存格式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只能发送一部分数据呢?
比如 0x12 0x34 输出中只有 0x34 能发送并显示
这个是内存格式的问题吗 ...

我没有搞明白你说什么?如果是I2C,建议看一下我写的这篇文章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777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