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BBB了,先说下感受

楼主:
狗狗板是中午收到的,晚上拿回家试了试,说说遇到的几个问题。

【为了这个狗狗板,买了个显示器和micro HDMI转HDMI的线】
1.  HDMI接口和USB接口挨得有点近,基本上插了一个就不能插另一个了,除非插头都特别的小。
2. 启动linux后,好像不识别SD卡。难道这SD卡只是为了启动用的?还是我没找到SD的正确位置?SD卡的目录在哪里?
3. USB接口有点少,需要输入的地方我就傻了,没键盘

Sur

网友:
USB口可以用USB HUB进行扩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看来还得投资,呵呵。
不过BBB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性能非常不错。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也有同感,感觉太挤了点。关于第二个问题嘛,嘿嘿,楼主只要更新下系统就行了。因为预装的系统似乎不支持SD卡插入后运行,应该更新到最新版即可解决问题。我是昨天花了一晚上加上今天花了半天才更新成功的。第三个问题,我买了个USB HUB,目前看来问题不大。鼠标+键盘+无线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网友:
看来大伙基本都收到BB啦,恭喜啦,加油啊,等待楼主图文并茂的介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