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调试测试助手-DDS幅度调节AD5620

楼主:
多功能调试测试助手-DDS幅度调节AD5620环境说明:CubeSuites+

文件:
r_cg_port_user.c
函数:
unsigned char Write_AD5620(unsigned short regValue)

细列:

// 0 to 4095 for AD5620 (12 bit) //VOUT=2*VrefOUT*(D/4095)
unsigned char Write_AD5620(unsigned short regValue)
{
        unsigned char data[2];
        unsigned short Value;

        Value=regValue<<2;//数据有效宽度:BIT13-BIT2

        data[0] = (unsigned char)((Value & 0xFF00) >> 8);//分高8位
        data[1] = (unsigned char)((Value & 0x00FF) >> 0);//分低8位

        AD5620_CS_L;//片选使能送数据
        SPI_Write8(data,2);
        AD5620_CS_H;
}

//送8位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 :数据指针
// unsigned char bytesNumber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SPI_Write8(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bytesNumber)
{
        unsigned char i=0,j=0;
         //送j个8位数据长度
        for(j=0;j         {
                for(i=0;i<8;i++)
                {
                        if ((data[j]&0x80)==0x80)
                           {AD9834_DATA_H;}
                             else
                        {AD9834_DATA_L;}

                            AD9834_SCLK_H;
                        NOP();        NOP();        NOP();        NOP();        NOP();NOP();        NOP();        NOP();        NOP();        NOP();
                        AD9834_SCLK_L;
                        NOP();        NOP();        NOP();        NOP();        NOP();NOP();        NOP();        NOP();        NOP();        NOP();

                        data[j]<<=1;
                }
        }
}

网友:
输出电压幅度计算

AD9834输出信号幅度VOUT=AD9834满量程电流IFULLSCALE * 负载电阻200(IOUT脚)

AD9834满量程电流IFULLSCALE=18*(AD9834内部基准电压1.20V- AD5620输出电压VDAC)/ 外部电阻RSET(6.8K)

网友:
AD5620输出电压VDAC=2*VrefOUT(基准电压2.5V)*(D/4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