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西门子短信模块发送ERROR

楼主:
如图所示,短信发送一直返回ERROR;
使用AT+CSQ,返回值为18,99
AT+CIMI也正确返回

哪位大神帮分析下,新手学习ing~~~

网友:
在线坐等

网友:
没人指点下啊

网友:
支持下,楼主能上原理图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刚买的一个西门子模块,自己测试下能发短信不,结果遇到的这个问题

网友:
你把那个箭头去掉,先发送出去,然后选16进制,发送1A

网友:
楼主使用的指令不对,先要设定SMS的格式,然后按照格式要求的指令序进行操作,具体去看看AT指令手册。
给个例子,用TEXT格式发SMS:
AT+CMGF=1 设置SMS格式为文本
AT+CMGS=“1xxxx”设置目标地址
输入内容,以^z结束,注意文本尺寸不能超标。

网友:
最后那个是ctrl-Z不是箭头

最后那个是ctrl-Z不是箭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AT+CMGF=0设置为PDU模式
AT+CMGS命令设置发送长度21字节啊
最后也有^z

网友:
刚刚使用AT+CMEE=1命令查看了下,返回的是+CMS ERROR: 5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PDU的使用方法截然不同,需要根据PDU协议生成数据帧,具体的务必去读懂AT指令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发送的命令就是按照PDU发送方式进行发送的啊,数据也是按照AT指令要求进行的更改。
我加你好友了,不知道你一般什么时候在线?到时候我向你具体请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能说你还没理解PDU格式的AT指令含义和用法,务必仔细去看指令集手册,想有效的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那就别求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