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 与直流偏置

楼主: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我采集的是微小的电压信号,几毫伏到几百毫伏,现在我想加个1V的直流偏置电压,让AD采集变得更准确,这个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把图片上传到本站。

网友:
用加法器实现或者运放接成有偏置的那种形式,不放大,只是另一端加了个参考电压,输出就会增加1V。参考这个

网友:
由于含有几毫伏的微小电压,建议你用THS4151全差分运放,把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可以有效抑制噪声,并且THS4151有一个可以设置共模电压的管脚,你用ADC的参考基准直接与它相连即可,这样就可以偏压到参考电压了。

网友:
数mV至数百mV只偏移电平是不够的,应该放大,尽量利用AD的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