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UC3843不工作

楼主:
UC3843来设计DC-DC电路,输入电压为24和220V,设计思路如下:当输入为24V时,UC3843工作,当输入电压为220V时,UC3843不工作,请问该怎么控制这个UC3843不工作呢~谢谢~

网友:
8脚的UC3843的7脚是VCC,如果14脚的芯片是12脚是VCC,,想办法控制这个供电脚就能实现

网友:
输入电压相差如此巨大是不可以仅仅用“不工作”来保护的,前级电路早就炸了。对于低压系统误接入高压电网的保护是利用压敏元件吸收电流冲击同时切断输入回路来实现的,这可以用压敏元件配合保险包括自恢复保险来实现。

网友:
想办法不让他震荡也是停止输出的。另外你看看他原理部分。那个比较器和触发器那里改变点评不让驱动那2个管子也是可以不让他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