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那个BBB的实际用途

楼主:
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呢?大家说说可以用于的实际用途,越多越好吆

就是舍不得,不然也想弄个说不定很容易玩的

网友:
就是想学学嵌入式linux方面的

网友:
首先,BBB是完整的ARM平台电脑主机,带有支持音频输出的HDMI视频输出接口,可通过转接器支持普通VGA接口的显示器,转接器应该二三十块吧;USB host接口,这个接口应该可以扩展U盘、移动硬盘等USB设备(道理上如此,但我没有BBB,故没用过,还有待确认),接键盘鼠标当然没问题,数量不够可用USB集线器扩展;与电脑互联的USB终端接口;RJ45以太网接口,可通过该接口上网;TF卡插槽,用于外扩系统存储器。这些都是作为电脑主机应具备的外设接口,还是比较全的,安装操作系统后,插上键盘、鼠标、显示器等即可工作,常规事物应该大多可以支持,比如上网、看图片、放视频等,当然速度比不上PC,但功耗只是PC的零头。BBB的处理器主频为1G,体验应该与采用同等处理器的智能手机相当。
BBB当然还可以作为开发板,有调试接口和LCD接口,还可以外扩适当硬件当作控制器用,做工程项目也比较适合。
总的来说,BBB和树莓派是一类东西,只是配置更高些,EEWorld的团购价与树莓派也相当,参加EEWorld的活动攒点E金币去买一块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市面上有没有针对BBB开发的书籍啊?感觉要利用好这个板子没有系统的书籍费劲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针对BBB的恐怕没有,但各类ARM平台的操作系统在BBB上都能用,该关注的是这些,BBB只是平台,你见过华硕PC主板的书么?一个道理。
至于拿BBB当作开发工具使用,这个主要看其处理器的器件手册和BBB的调试接口使用方法,这方面有大量资料,还有关于BBB的专门网站。

网友:
关键是实际的用途呢?大家除了学习可以用来干什么呢?或者打算用来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