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前置音频插口到主板为什么不用屏蔽线?

楼主:
特别是mic麦克风呀,大家能不能说说

网友:
没必要啊,一来信号都是几百Hz 到几KHz  ,二来距离短 信号幅度大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那个麦克风出来是多大信号

网友:
http://hi.baidu.com/allit/item/d2e8f114463b77f99c778a0b

五、前置音频线

英特尔对前置音频电缆做了明确的规范。为了减少串扰、信号衰减和电磁耦合干扰,要求前置音频线采用屏蔽线。由于麦克信号是低电平信号,并且对噪声很敏感,屏蔽对于麦克线尤为重要。标准建议前置音频线长度在18英寸以内。下面是标准中有关前置音频线的规则图示:

网友:
距离很短时影响有限,而且PC内部的噪声频率较高,MIC输入放大器有低通滤波环节,再加上常规PC主板的音频部分不是高保真设计,噪声指标本来就不高,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人耳根本无法分辨出来,所以可不必采用屏蔽线。
平常使用的长线MIC之所以必须用屏蔽线是因为电缆较长时会耦合来自交流电网的50Hz干扰,这个干扰很难去除,此时采用屏蔽线即可有效解决交流声问题。

网友:
为了降低成本。
按说,应该用屏蔽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