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到电脑的网线可以多长?可以多条并接么?

楼主:
光纤猫到电脑的网线可以多长?

光纤在小房间里,房间墙上有网线插孔插座。
几个房间都有,在一个墙壁箱子里会合,但是在这个箱子里都是裸线没接。
我现在有台破旧电脑散件,想着以后装起来放在客厅里看网络电视或者唱唱卡拉OK(尽管我不喜欢也五音不全),现在我把光纤猫本来应该插在电脑上的插到小房间插座上,然后在那个墙壁箱里想办法把客厅的网线和小房间的网线连起来,不知道距离行不行,还有接线有没有影响。如果我为了以后方便,把其它房间的都在箱子里并在一起和小房间的网线相连行不行呢?影响不影响信号呢?当然,小房间以外的房子保证只有一个房间使用电脑连接网线。

网友:
5类线规范最大传输距离为100米,又因为做水晶头,大约实际距离为95米

网友:
貌似不能并接

网友:
网线不可以直接并联,接光纤Modem需要使用路由器,现在带交换功能的无线/有线通用路由器很便宜,无线带宽150M的才三十多,跟纯有线的路由器价格相当,需要多机共享时买带有线接口的无线路由就是,这样有线、无线都可同时用。
五类双绞线在100Mbps下的标准最大长度是110米,当然一般为保证速率会稍留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