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AG BLE4.0试玩

楼主:
收到套件后,下班迫不及待的试玩,首先下载APP,官方的APP是一个EXE文件,安装后在安装目录新建applicationS 文件夹,在文件夹内有android的APP(我纳闷为什么不直接提供APK文件下载),安装后提示解析包错误,把我的设备4.2刷到4.3,安装没有问题,但是无法连接sstag,提示设备不支持BLE,看来没戏了,再到TI官网下载APP源码,提示要填写公司名称等信息,说是要通过美国的审核,填写OK后很快就可以下载,打开源码发现
import android.bluetooth.BluetoothGatt;import android.bluetooth.BluetoothGattCallback;
import android.bluetooth.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
import android.bluetooth.BluetoothGattDescriptor;
import android.bluetooth.BluetoothGattService;用到了这几个android4.3 ,4.4才新增的功能,难怪4.2无法安装BLE sensorTAG1.1.0

由于没有设备估计进度受影响了

网友:
哈哈android4.2原来如此,看来手机不好选啊,得有BLE还要是android4.3 或者android4.4,iphone要ios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要上七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s6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找到啦:
支持SensorTag的iOS设备包括:
iPhone 4s及以上
iPad(3)及以上
iPad mini
iPod Touch(5代以上)
iPhone 4s的ios的版本是ios5,现在最新的是7,貌似ios5、6和7都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是的,貌似ios5似乎好像也行吧,iPhone 4s的ios的版本是ios5,支持SensorTag的iOS设备包括:iPhone 4s及以上

网友:
最便宜的ios手机ip4s,pad就是mini1代了。
安卓系统比较复杂,nexus4算是最便宜的吧?
其实还有xt910等老机器,民间有4.3版的rom,不知道能不能用,价格就比较好了。

网友:
我也是,现在都没有在干活了

网友:
我的也不能安装,蛋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在LD的4s上试了,提示需要ios5.1.1及以上版本才能装app,可惜LD的还是最原始的5.0.1。。。。。不准备折腾LD的设备,另想办法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