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与SHT75温度湿度传感器的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
拜托各位大神了,各位有用过的吗,肯定大神们帮忙啊,卡在这里很久很久了。
//******************************************************************************
//******************************************************************************
//SHT75程序段
char Error;       //用于SHT75应答信号错误标志
char TH_Array[3]; //存放温度湿度值及CRC-8 Checksum calculation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温度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湿度
//SCK连接至P6.2脚,SCK方向一直为输出
#define SHT_SCK_DIR_OUT  P6DIR |=BIT2
#define SHT_SCK_1        P6OUT |=BIT2
#define SHT_SCK_0        P6OUT &=~BIT2
//DATA连接至P6.0脚,DATA有输出也有输入
#define SHT_DATA_DIR_OUT P6DIR |=BIT0
#define SHT_DATA_1       P6OUT |=BIT0
#define SHT_DATA_0       P6OUT &=~BIT0
#define SHT_DATA_DIR_IN  P6DIR &=~BIT0
#define SHT_DATA_IN      P6IN&BIT0
/*******************************************
函数名称:Start()
功    能:Transmission Start sequence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tart()
{
  SHT_SCK_DIR_OUT;
  SHT_DATA_DIR_OUT;
  SHT_DATA_1;
  SHT_SCK_0;
  _NOP();
  SHT_SCK_1;
  _NOP();
  SHT_DATA_0;
  _NOP();
  SHT_SCK_0;
  _NOP();
  _NOP();
  _NOP();
  SHT_SCK_1;
  _NOP();
  SHT_DATA_1;
  _NOP();
  SHT_SCK_0;
}
/*******************************************
函数名称:Write_SHT75(char Value)
功    能:写一字节,用于写控制命令
参    数: Value,0x03:温度测试,0x05:湿度测试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SHT75(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SHT_DATA_DIR_OUT;
  for(i = 0x80;i>0;i/=2)
  {
    if (i&Value)
    {
      SHT_DATA_1;
    }
    else
    {
      SHT_DATA_0;
    }
    _NOP();
    SHT_SCK_1;
    _NOP();
    _NOP();
    _NOP();
    SHT_SCK_0;
  }
  SHT_DATA_1;
  _NOP();
  SHT_SCK_1;
  SHT_DATA_DIR_IN;
  Error=SHT_DATA_IN;//读取ack值,为0正常,读1报错。
  SHT_SCK_0;
}
/*******************************************
函数名称:Read_SHT75()
功    能:读一字节用于读取12位的湿度值和14位的温度值
参    数: ack,1应答CRC-8 checksum,0应答正常的温度湿度读取
返回值  :无
*******************************************/
char Read_SHT75(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val = 0;
  SHT_DATA_DIR_OUT;
  SHT_DATA_1;
  _NOP();
  SHT_DATA_DIR_IN;
  _NOP();
  for (i = 0x80;i>0;i/=2)
  {
    SHT_SCK_1;
    if(SHT_DATA_IN)
    {
      val=(val|i);
    }
    SHT_SCK_0;
  }
  _NOP();
  SHT_DATA_DIR_OUT;
  if(ack)
  {
    SHT_DATA_1;
  }
  else
  {
    SHT_DATA_0;
  }
  _NOP();
  SHT_SCK_1;
  _NOP();
  _NOP();
  _NOP();
  SHT_SCK_0;
  SHT_DATA_1;
  return val;
}
/*******************************************
函数名称:Measure_SHT75(char Mode)
功    能:温度,湿度值读取
参    数:Mode ,0x00:温度测试,0x01:湿度测试
返回值  :None
*******************************************/
void Measure_SHT75(char Mode)
{
  long int Wait_i;
  Start();
  switch(Mode)
  {
  case 0x00:Write_SHT75(Measure_TEMP);break;
  case 0x01:Write_SHT75(Measure_HUMI);break;
  default: break;
  }
  for (Wait_i = 0;Wait_i < 3638000;Wait_i++)
  {
     if(SHT_DATA_IN==0)
    {
      break;
    }
  }
  TH_Array[0]=Read_SHT75(0);
  TH_Array[1]=Read_SHT75(0);
  TH_Array[2]=Read_SHT75(1);
}

网友:
只玩过SHT11,不过这里有个我在百度下STH75的51的程序,你可以看看,参考下吧,应该问题不打,还有就是时钟设置方面的问题,注意下,就行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参考了这个程序,但是目前读出的数据全部是0xff,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sht11的程序。

网友:
对于IO口输入输出方向的变化你是怎么做的?读取IO口输入状态时P6IN&BIT0应该没有问题吧????

Sur
Sur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吃饭去啦,时间又点久,读取IO口输入状态时P6IN&BIT0是可以的,没问题,放心吧,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IO口输入输出方向的变化我是这样弄的:
#define DHT11_OUTPUT   P2DIR|=BIT0
#define DHT11_INPUT   P2DIR&=~BIT0
#define DHT11_H   P2OUT|=BIT0
#define DHT11_L   P2OUT&=~BIT0
#define DHT11_IN   (P2IN&BIT0)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