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能控制100个LED灯开关吗?

楼主:
前辈们:用51单片机可以实现对100个LED灯的控制开关吗?怎么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们:用51单片机可以实现对100个LED灯的控制开关吗?怎么实现呢?
轻松实现啊。用两个键盘扩展芯片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可以外接芯片还是

网友:
用51单片机别说实现对100个LED灯的控制开关,就是1千个1万个,也能实现~~~

网友:
是呢,控制几个不是问题,开关的条件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松实现啊。用两个键盘扩展芯片就可以搞定了。

你好,就是想实现:有一百个座位,对应着有一百个状态灯,当座位上有人时相应的状态灯亮,当座位上没有人时相应的状态灯灭!请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松实现啊。用两个键盘扩展芯片就可以搞定了。

LED灯为LED显示屏

网友:
就相当于一个矩阵键盘了。。。。

网友:
会不会是矩阵键盘+译码器

网友:
控制led屏幕都行啊行列扫描

网友:
用多片带锁存输出的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串联即可轻松实现。

网友:
利用4-16译码器,做成矩阵,可以控制很多

网友:
当然可以啊,要不怎么会有光立方的说,甚至还是各种大小的光立方哦,加几个芯片轻松搞定,我记得有个周立功的芯片就可以轻松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