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u-boot启动logo的方法

楼主:
此文是对早期文章《U-boot开机logo的制作方法》的更新。
~~~~~~~~~~~~~~~~~~~~~~~~~~~~~~~~~~~~~~

      如果在uboot中实现了LCD等显示设备的驱动,uboot在启动的时候会在屏幕的左上角显示一个logo,如下图:

       这个logo默认情况(只定义了CONFIG_VIDEO_LOGO是如上图所示的企鹅(如果还定义了CONFIG_VIDEO_BMP_LOGO会是denx的标志),这个是存在于uboot代码中的一个头文件(include/video_logo.h或 bmp_logo.h),如果大家看了这个头文件,发现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结构体,其中保存着图片每个像素点的色彩数据。
       这样如果要更换这个默认的logo岂不是自己要生成这样一个数据结构体才行?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这样一个结构体要怎么生成呢?这个uboot源码早就为我们想好了,方法其实很简单:

一、准备一张jpeg图片,通过命令行处理为8bit  BMP图片。
       处理脚本如下:

  • #!/bin/sh
  • #install Netpbm first
  • jpegtopnm $1 | ppmquant 31 | ppmtobmp -bpp 8 > $2

     使用方法: (脚本名)  ( 待处理的JPG图片名)  (输出文件名)

     之所以用jpeg转bmp的办法,是通过实验证明这种方面可行且简便。
    图片的大小不一定要和原来一样,你觉得合适就好。

二、将bmp文件放入/tools/logos中,并修改/tools/下的Makefile

  • # Generated LCD/video logo
  • LOGO_H = $(OBJTREE)/include/bmp_logo.h
  • LOGO-$(CONFIG_LCD_LOGO) += $(LOGO_H)
  • LOGO-$(CONFIG_VIDEO_LOGO) += $(LOGO_H)
  • ifeq ($(LOGO_BMP),)
  • endif
  • ifeq ($(VENDOR),atmel)
  • endif
  • ifeq ($(VENDOR),esd)
  • endif
  • ifeq ($(VENDOR),freescale)
  • endif
  • ifeq ($(VENDOR),ronetix)
  • endif
  • ifeq ($(VENDOR),syteco)
  • endif

红色字体,替换为你制作的bmp文件名。

三、确认配置文件
    一定要定义
  • #define CONFIG_VIDEO_LOGO
  • #define CONFIG_VIDEO_BMP_LOGO

     编译的时候,你的bmp文件会被tools/bmp_logo.c编译出的工具bmp_logo
制作成include/bmp_logo.h,并编译进uboot中。

四、重新编译u-boot即可得到显示新logo的u-boot。

效果如下图所示:

由于是8bit色深,颜色就有点怪~

如果你看了drivers/video/cfb_console.c源码,你可能会发现还有一个splashimage的东东可以显示。是的,如果你有张非压缩的BMP图片放在了Nor Flash,你可以在ENV中设置splashimage和splashpos告诉uboot读取和显示的位置。启动的时候,uboot就会显示这个bmp图片。
但是,原生的uboot是只支持Nor Flash和内核的读取的,如果你的图片放在nand flash、SD卡或者SPI、I2C 接口flash中,你可以自己实现将图片文件读取到内存中,然后再显示splash。实现起来并不复杂,关键是使用相关的API函数来读取数据。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0543672-id-3246292.html

网友:
这个方式是uboot自带实现的,不如Sate210 开发板自己实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