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启动文件的选择

楼主(2013-12-18):
关于STM32单片机启动文件的选择
大家好。我想问下大家谁知道单片机是如何选择启动文件的。。。
好比一个工程文件里有多个启动文件,有各种密度的,它怎么知道该用哪一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说实话感觉楼主问的好奇怪。是什么环境下的?一般就选择你用的
芯片型号或者系列对应的那个
啊
其实IDE提供的很多选择都是方便我们开发的起步,作为启动文件来说,其实STM32的启动,重点只有一个,就是中断向量表,对于启动这一动作,重中之重就是表里的前两项:初始化的堆栈地址和复位处理的代码地址。
其他内容,就考察中断向量表中的各种中断入口函数(名),是否能和你的芯片对应上(请参考手册)。
PS:即使IDE不提供,自己同样可以手工写一个启动文件的,汇编也好,C语言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