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下载

楼主:
自制了一个STM32最小系统,在下载程序时,无法下载到FLash中,一下载就出现这个问题,图片如图  我看了网上很多的解决办法,不好使,我想问一下这是keil设置的问题还是我程序中设置了地址选择(程序不是我编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算法,这个问题往往是因为工程设置界面里,Download里面没有选择对应的设备导致的。

根据你的图,你的程序加载区覆盖了0x8000开始的位置,但是你选择的设备实际上却没有这个部分。
例如你想拷贝4G的电影到2G的U盘里,烧写的时候不是预先计算空间的,所以实际拷贝到2G的时候出错了,没有空间。

可能楼主需要检查一下实际环境和工程配置是否吻合了。我打开自己的工程查看,发现我用的STM32的片子,都没有这么低地址的闪存……我想想,难道这里是ST自己用的空间,对我们来说是ROM(这句话是天马行空YY出来的)

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也许我大意了……请指摘。

网友:
这个问题

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我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改这些地址来使你说的这些东西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