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初体验三 VNC的使用

楼主:
先看我之前的一套设备,BB Black要想独立使用,还需要有显示器, USB HUB, 鼠标,键盘, HDMI转VGA接口,无线网卡等。
而且两套鼠键用起来很纠结。。。
所以要用VNC来帮我实现这个功能,可以省下不小空间。
参考文章 BeagleBone Black USB一线通(3)

操作很简单,升级完系统之后(就是之前说的系统更新升级嘛), 在PuTTY中输入如下命令启动VNC服务:
x11vnc -bg -o %HOME/.x11vnc.log.%VNCDISPLAY -auth /var/run/gdm/auth-for-gdm*/database -display :0  -forever

接着就能启动VNC了。VNC Server 是 192.168.7.2:5900(端口号5900可以省略)

可以在PuTTY中输入top看看这时你的CPU占用率是多少。

初体验部分心得就到这里了。
我要装Ubuntu啦。

网友:
我的一刷机就不能用VNC
现在也没有时间折腾。。。。。

网友:
楼主要装Ubuntu啦?什么版本的?装之前是不是要装VMware啊,有没有链接,我也去装,狗板子还没开始动,准备开搞

网友:
升级完系统之后(就是之前说的系统更新升级嘛)——说的是升级什么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Angstrom 要更新到最新版的呀。参考 http://beagleboard.org/latest-images 不然可能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就先算了,Ubuntu太大,对系统要求也高,据说装好后很卡,还是先把Debian搞定吧。貌似很不给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刷回来呗,那个只要按着不走来,应该是不会出现问题的。楼主不要放弃啊。期待一起玩BBB板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近一直忙,考完四级有得参加一个破比赛
现在工作还没有着落呢

网友:
VNC有hack版本么LZ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好多毕业班的孩子都这样,那等来年一切安顿好了吧,我得先熟悉熟悉shell。有空了可以私信我,我们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只有 VNC-Viewer5.0.3这个,反正到处能下到,又不要钱,用着也挺稳定。不知道楼上有什么特殊需求没,一般 VNC-Viewer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工作的话别忘了给俺介绍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现在用的官网5.1,目前能用,以后不知道。谢谢你的文章,我按图索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