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阻抗该怎么办

楼主:
图一是正弦信号发生器

图2是放大电路
可是实际中无法放大,问题纠结于阻抗的不匹配,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还有一个噪声的问题,这个是否要用屏蔽线和金属盒?
ps:全是手工焊的

网友:
楼主说的无法放大与阻抗匹配没关系的。应该检查一下电路焊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