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画的板子怎么样,欢迎提宝贵意见。

楼主:
大家看看我画的板子怎么样,欢迎提宝贵意见。

网友A:
IC电源脚去偶电容太少了!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侧,安全间距可以再拉大点

网友B:
整个布局还是听不错的。因为不了解原理,只能这么泛泛而谈,,
除了网友蓝雨夜的几个疑问,还要,那个U7不知道什么东东,两边的线不对称,并不是画很拥挤的原因,还有就说大量的走线采用的几乎是直角的走线,,可能对这个板子的电性能没有影响,但要是从教科书或者专业的做PCB图的角度,,,尽量要有点折线比如45°,,,C20处的那个螺钉孔?是否太靠近器件,
当然有可能是吹毛求此了,,

网友:
是的,虽然我也不怎么懂,但是我知道5楼说的有道理,一般的板子几乎看不到直角的走线,楼主加油吧,

网友:
从美观来看 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u7,u8好像ULN2003或uln2803这些达林顿片子

网友A:
u7,u8的第7脚最好处理下,别悬空

为什么第9脚不利用起来呢!内部有吸收二极管不用?外接拉?

网友:
呵呵~~~

从布局来看,主芯片用的是AT89C51类引脚封装的单片机,驱动用的是MC1413(ULN2003)芯片,只是那个大功率继电器,此种封装不常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几层的?

一看就知是普通双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是普通双层板~~~~~~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布局还是听不错的。因为不了解原理,只能这么泛泛而谈,,
除了网友蓝雨夜的几个疑问,还要,那个U7不 ...

哦,不对称那个芯片是ULN2003,导线都是拐的45的,可能弯度有点小再说板子打消允许看着不是很清楚,那个空是离着太近了,当时就考虑对称了。谢谢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电源脚去偶电容太少了!

谢谢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侧,安全间距可以再拉大点

谢谢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u7,u8的第7脚最好处理下,别悬空

为什么第9脚不利用起来呢!内部有吸收二极管不用?外接拉?

网友:
为什么要大面积覆铜呢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