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pci9054HE FPGA做了个采集卡,需要在FPGA内部模拟一个数据源,作为要采集的数据。

楼主:
请DX来教我这个怎么做。数据源的数据是 32位或16位的

网友:
太简单了,一个计数器就行

网友:
上面说得不错,用1个计数器可以比较容易模拟 锯齿波的数据,稍微做些改动,计数器可加、可减的话,可以模拟 三角波的数据。如果要简单模拟正弦波,就需要用很多case 语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