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aunchpad可以调试仿真其他MSP430G2系列的单片机么?

楼主:
问下现在要开发一款msp430g2955的芯片,能用Launchpad作为下载调试工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完全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问下lanuchpad与我的G2955怎么连,以前下载调试用过MSP430F5系列的,通过UIF和14pin的JTAG口,那这个lanuchpad和我的板子硬件上该怎么连。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问下lanuchpad与我的G2955怎么连,以前下载调试用过MSP430F5系列的,通过UIF和14pin的JTAG口,那这个lanuchpad和我的板子硬件上该怎么连。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 G2955的 TEST,RST,VCC,GND连接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给个简单的电路示意图么,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anuchpad 上面都有断路帽的
你看下就知道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G29这六个引脚(P1.1和P1.2是串口)连到LAUNCHPAD对应的引脚上。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不过问下BSL一般都是工厂化的直接下程序了,我现在还需要进行单步调试,网上查了下相关资料说要单步调试好像BSL下载不行,要通过SBW模式下载或者普通的JTAG模式下载。这样的话连接方式是否跟你给的BSL下载连接方式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G2系列都是SBW调试
BSL只能烧程序,不能在线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那我想在线调试是不是就是按照楼上给的那个连接方法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学习板的连接原理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是只能下载程序。调试的话还得照蓝雨夜的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