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

楼主(2013-12-18):
LED灯
请问可调线路能不能安装不可调LED灯!会不会影响灯的寿命?
影响
LED灯

网友A:
主要看你的LED灯内部的电源,可调的线路装不可调的LED,如果调电压,基本上不会损坏,关键是在调到低压时,LED灯会启动不了或者在不停地闪烁。
报告完毕

网友:
LED灯的最可靠的亮度是恒流驱动寿命才会长,可调不可调其实就是对电流的调整,包括PWM的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