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2c5404ad单片机的I/O口如何设置成推挽输出。

楼主:
我用stc12c5404ad单片机、ds18B20、DS1302和LCD1602制作一个万年历,可是单片机的I/O工作模式不对,如何改成推挽输出啊,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大神知道如何编写的,可以发我邮箱842704678@qq。com,万分感谢

大神知道如何编写的,可以发我邮箱842704678@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用C语言的话就是:
P3M0 = 0x00;
P3M1 = 0x01;

上面的意思是:P3.0设置为推挽输出,其余设置为准双向口

假如要设置P3.1为推挽输出,其余设置为准双向口
那么应该写成:

P3M0 = 0x00;
P3M1 = 0x02;

假如不改变其它位的状态,要单设P3.2为推挽输出,那么应该写成:
P3M0 = P3M0 & 0x0fb;  //0x0fb的二进制为:11111011
P3M1 = P3M0 | 0x04;    //0x04 的二进制为:00000100

要用直接用P3M0、P3M1,必须添加STC12C5410AD的头文件。

网友:
STC12C2052AD  和这个改法差不多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