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路字符叠加器支持多路字符叠加,如电梯楼层显示、地磅称重信息叠加

楼主:
16路静态字符叠加器可在标准PAL制式视频图象信号上叠加显示日期、时间、图形及中英文字符信息。16路静态字符叠加器主要用于电视监控场合中将汉字字符等与视频信号叠加,视频信号经汉字字符等叠加后,使监视器中能显示监控场所信息,对监控系统的管理带来极大的方便性和准确性。联系电话:0531-58966277,扣扣:1956785377

16路静态字符叠加器性能概括:
●汉字可以选择单行显示或双行显示,文字之间可加空格,最多每路显示16个汉字。
●汉字字体有7种选择:宋体、隶书、黑体、楷体、微软雅黑、华文行楷、幼圆。
●汉字装饰有4种选择:白字黑边、黑字白边、白字无边、黑字无边。
●汉字字形有6种选择:12×12、12×16、14×14、16×16加空格、16×16正常。
●汉字字号有4种选择:正常字号、加宽字号、加高字号、双倍字号。
●显示内容有四种对齐方式:左对齐、右对齐、居中对齐、两端对齐。
●每路信号实时在软件中预览
●断电记忆功能,内置EEPROM,确保设定信息不丢失。
●一键全传功能。
●网络控制功能(选配),不限制局域网还是公网。
●所有显示内容均可设定在屏幕的任意位置显示。
●除输入通道的汉字名称外,还可选择显示或消隐叠加三种附加显示,即日期,时间和输入通道号、单行显示、双行显示。
●每路输入有2/3/4路叠加输出,可替代1入/2出/3出/4出分配器。
●完备的上位机字符设置程序,可设置国标二级字库所有内容的显示。
●大路数字符叠加器为插卡结构,方便维护,方便扩充,性价比最优。
●多台叠加器组合使用时,通道号可顺序排列。
●多台叠加器组合使用时, 加外同步电缆,可保证日期、时间同步显示。
●可软件设定静态或升级为动态字符叠加方式

●抗干扰能力强
●多重可靠性设计确保设备长期不间断运行

16路静态字符叠加器安装使用简单,一般将叠加器串入摄象机视频输出与矩阵或监视器视频输入之间,对串口控制部分来说,在叠加信息设置时,才将本设备附带的232电缆连接于计算机232口与本设备孔式232插座之间,设置完成后,即可去掉232电缆。16路静态字符叠加器支持16路视频信息输入,叠加结果可支持16路/32路/48路/64路视频输出。

以电梯上的应用为例,具有电梯卡层报警功能的字符叠加器
恩易品牌电梯楼层显示器实现效果:在电梯监控画面上叠加电梯运行信息,并且当电梯卡层时,在监控画面上自动闪烁报警,可以第一时间确认电梯所处精确位置,从而快速有效的实时营救。

产品研发背景
大部分电梯内都装有监控摄像头,但济南智嵌测控产品研发专家发现,即使安装有摄像头,当发生电梯故障时,被困人员仍不能得到及时解救,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电梯安全盲点:电梯监控只能看到画面,无电梯状态、报警信息显示;出现故障时,判断电梯所在楼层往往花费很长时间,甚至会错过最佳救援时间。

产品型号
       电梯楼层显示器(NE-DT-7014)又名电梯楼层字符叠加器
产品优势
    ◆ 自动故障检测:能自动检测运行中的电梯是否卡层,并将故障信息在监控画面上闪烁报警;
    ◆ 掉电楼层记忆:不受电梯维护、停电影响,依然能够记忆原楼层数;
    ◆ 楼层显示范围:地下50层到地上200层;
    ◆ 灵活字符显示:字符显示数量最大16行*28列,任意位置可调,内置256个12*18点阵字符;
    ◆ 多种字符显示效果:白字,黑字,白字黑边,黑字白边;
    ◆ 自动校准:电梯每上下运行一次,设备都会智能校准,保证显示的楼层准确可靠;
    ◆ 断电直通功能:在设备损坏或断电的情况下,依然有原视频画面输出,不影响电梯监控的使用;

电梯楼层显示器可用在酒店、商场、办公大楼、高级住宅小区等对电梯安全极度关注的场所

安装简单。欢迎致电宋将:0531-58966277,扣扣:1956785377

网友:
回复 楼主:

字符叠加器第一次听说,电梯上也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电梯上能用的,另外地磅、超市上也能用的,只要是监控场所都可以用的,因为我们设备要连接摄像头的,电梯上是安装在轿厢顶的,把电梯的楼层运行信息,上、下、载重、时间、日期叠加到监控画面上,还具有卡层报警功能。

我帖子上有说明在电梯上怎么用的,就是那个电梯楼层显示器,也叫电梯楼层字符叠加器的。有不懂的再问我吧。
可以点击看下电梯楼层字符叠加器的介绍。

网友:
现在有支持网络摄像机的字符叠加器了,大家多关注下哦。

网友:
一起交流学习下,让咱们论坛更加活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符叠加器第一次听说,电梯上也能用?

有配套的电梯专用平层传感器用来采集楼层信息的,跟原有安装的电梯监控系统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