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设计方案+STM32F429i步步入门一

楼主:
STM32F429i步步入门一

工具说明:Keil uVision5

一、打开SysTick_Example例程
工程目录:stsw-stm32138\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1\Projects\Peripheral_Examples\SysTick_Example\MDK-ARM

打开User文件夹下的main.c

1、系统时钟初始化
     系统时钟初始化已经在跳入main之前就已经在启动文件 (startup_stm32f429_439xx.s) 调用了SystemInit() 。  SystemInit() ->system_stm32f4xx.c
   */

2、初始化LED3,LED4,原厂用了好多宏定义,看起来比较麻烦,修改下
  //stm32f4xx_gpio.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tn32f4xx_rcc,c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3、端口的输出
void LED3_On(void)
{
        //GPIO port bit set/reset low register
  GPIOG->BSRRL = GPIO_Pin_13;
}

void LED3_Off(void)
{
        //GPIO port bit set/reset high register
  GPIOG->BSRRH = GPIO_Pin_13;
}

void LED3_Toggle(void)
{
        //GPIO port output data register
  GPIOG->ODR ^= GPIO_Pin_13;
}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stdint。h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新建工程吗?
还是例程啊?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听说要设置什么路径不知道是不是的啊  各种蛋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放在中文路径也可以编译的

网友:
把PACK装起来看看,有漏了吗?

网友:
我想问下你把原子的SYS 位操作移植过去了么?我移植了下不知道为什么我的LED点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做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