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64读写问题

楼主:
我正在调AT24C64的读写程序,使用的单片机是STC12C5A60S2,程序的操作是:通过串口2输入控制指令,当输入3时,向AT24C64的前16个地址写入16个字符‘a’;当输入1时,从AT24C64的前十个地址中读出10个字符a,程序的代码如下:
主文件代码: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erial.h"
void main()
{
        uchar read_high=0x00;//读地址
        uchar read_low=0x00;
        uchar write_high=0x00;        //写地址
        uchar write_low=0x00;
        Uart_Two_Init();  //串口1和串口2初始化
        Uart_One_Init();

        while(1)
        {

                if(s2_flag==1)
                {
                        s2_flag=0; //将标志位置0,防止if(s2_flag==1)内的程序体循环执行
                        switch(s2_com)
                        {
                                case '1'://当输入命令1时,从EEPOM中读出前10个字节
                                        read_low=0x00;
                                        for(;read_low<0x0a;read_low++)
                                        {
                                                delayms(20);
                                                rom_read=AT24C64_R(read_high,read_low);
                                                Uart_Two_Send(rom_read);
                                        }
                                        Uart_Two_Send('\n');
                                        break;
                                case '2'://当输入命令2时,输出no data
                                        UART_Two_Printf("NO DATA!!!!!!!!\n");
                                        break;
                                case '3':
                                        write_low=0x00;
                                        for(;write_low<0x10;write_low++)
                                        {
                                                AT24C64_W('a',write_high,write_low);
                                                delayms(20);
                                        }
                        }
                }

        }
AT24C64.H文件的代码: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2C_SDA=P2^0;                          //定义AT24C64的数据口
sbit I2C_SCK=P2^1;                                                        //定义AT24C64的时钟口

void Delay_10_uS(void)
{
        char i=10;
        while(i--);
}
void Delay_N_mS( uint n_milisecond) /* n mS delay */
{
        uchar i;
        while(n_milisecond--)
        {
                i=37;
                while(i--);
        }
}
bit I2C_Start(void)        //启动IIC总线
{
        Delay_10_uS();
        I2C_SDA =1;
        Delay_10_uS();
        I2C_SCK =1;
        Delay_10_uS();
        if ( I2C_SDA == 0)
                return 0;
        if ( I2C_SCK == 0)
                return 0;
        I2C_SDA = 0;
        Delay_10_uS();
        I2C_SCK = 0;
        Delay_10_uS();
        return 1;
}
void I2C_Stop(void)        //关闭IIC总线
{
        Delay_10_uS();
        I2C_SDA = 0;
        Delay_10_uS();
        I2C_SCK = 1;
        Delay_10_uS();
        I2C_SDA = 1;
        Delay_10_uS();
}
void I2C_Ack(void)
{
        Delay_10_uS();
        I2C_SDA=0;
        Delay_10_uS();
        I2C_SCK=1;
        Delay_10_uS();
        I2C_SCK=0;
        Delay_10_uS();
}
void I2C_Nack(void)
{
        Delay_10_uS();
        I2C_SDA=1;
        Delay_10_uS();
        I2C_SCK=1;
        Delay_10_uS();
        I2C_SCK=0;
        Delay_10_uS();
}
bit I2C_Send_Byte( uchar d)
{
         uchar i = 8;
         bit bit_ack;
         while( i-- )
         {
                 Delay_10_uS();
                 if ( d &0x80 )
                         I2C_SDA =1;
                 else
                         I2C_SDA =0;
                 Delay_10_uS();
                 I2C_SCK = 1;
                 Delay_10_uS();
                 I2C_SCK = 0;
                 d = d << 1;
         }
         Delay_10_uS();
         I2C_SDA = 1;
         Delay_10_uS();
         I2C_SCK = 1;
         Delay_10_uS();
         bit_ack = I2C_SDA;
         I2C_SCK =0;
         Delay_10_uS();
         return bit_ack;
}
uchar I2C_Receive_Byte(void)
{
         uchar i = 8, d;
         Delay_10_uS();
         I2C_SDA = 1;
         while ( i--)
         {
                 d = d << 1;
                 Delay_10_uS();
                 I2C_SCK =1;
                 if ( I2C_SDA )
                          d++;
                 Delay_10_uS();
                 I2C_SCK =0;
         }
         return d;
}
void AT24C64_W(uchar write_in,uchar address_high,uchar address_low)
{

                I2C_Start();/*I2C_Send_Byte( 0xa0 + AT24C64_address /256 *2);*/
                /* 24C16? USE */
                I2C_Send_Byte( 0xa0 );
                I2C_Send_Byte( address_high);
                I2C_Send_Byte( address_low );
                I2C_Send_Byte( write_in );
                I2C_Stop();
                Delay_N_mS(10);/* waiting for write cycle to be completed */

}
uchar AT24C64_R(uchar address_high,uchar address_low)
{
                uchar rom_read;        //AT24C64的数据读缓冲
                I2C_Start();/*I2C_Send_Byte( 0xa0 + AT24C64_address / 256 *2 );*/
                /* 24C16 USE */
                I2C_Send_Byte( 0xa0 );
                I2C_Send_Byte( address_high );
                I2C_Send_Byte( address_low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 0xa1 + AT24C64_address /256 *2 );*/
                I2C_Send_Byte( 0xa1 );
                rom_read = I2C_Receive_Byte();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rom_read;
}

实验结果:
程序没有输出十个字符a的ascii码,而是输出了夹杂有F8,FF的一串信息,请高手指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