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115 应用问题

楼主:
现在用AD115做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控制。不管是升降模式电阻都不变化,而且我用的是10K芯片 ,上电之后输出电阻40K .是芯片坏掉了么?

网友:
这片子好不常见啊。刚看了他PDF。还是图片形式 。上电怎么能测电阻呢。上点之后你试试吧VCC和GND试试。蜂鸣器那个档位都是会叫的。肯定是没上电的时候是对的的啊。

网友:
我串了个电阻,通过分压算出来电阻是40K 而且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