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运动平台,目标是做成贴片机

楼主:
    近来在坛子上看到几个做雕刻机的帖子,当时也发了几次回复,现在都沉寂了。今天我又来发这样的帖子,希望不会步后尘,先自我鼓励一下。
    雕刻机我就不搞了。已经有了,近来看了几个贴片的视频,反而有点冲动,所以现在先做一个两轴的运动平台,终点是想做成贴片机。
    在XBAO 上看到了类似的五金机架如图

    现在两轴运动平台的计划参数:
1.800*600MM。这个长度预计是光杆的长度。
2.驱动方式不使用丝杆,而是使用同步带。
3.由于我不是专业做机械的,所以开始机架基本上是用现成的五金件。这样也会方便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动手。
4.成本方面,如果是两轴的五金,我在大脑或稿纸上比划了,应该可以在1000元内。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不需要止步于银两。我预计需要使用的五金件价格在附件有,价格基本上来自XBAO。

    五金不是我的专长,目前有个问题看是否有朋友专门做的。
1.同步带两端都有同步轮,一边是主动,一边是随动,我想问下有什么现成的五金件可以固定,需要有轴承。如果是用铝做专门的支架,这个我知道。
2.贴片机的五金比较难估计是贴片头部分,这个目前我还没有把握用现成的五金件组合。如果有想法的可以介绍一下。

    看完上面的介绍,大家可能会对精度有疑惑,我这两轴的目标是贴片机,看上去同步带精度不会太高,这个没错,目标是尽量把精度提上去,目前的应用场合定位是LED灯的灯珠贴装。而且我想做成是脱机的专用机器。
    哥们可以跟帖提意见,提点子,我的出发点不用加工的五金件就是让大家都可以DIY,JION进来一起玩。另外通用的五金件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
加油!
对这个很有兴趣

网友:
这个运动平台精度不咋样~~~

但成本低,好好规划一下,几百块钱就能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你认为精度可以去到那个层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结构上讲,导轨用光杆,精度差。
驱动方式不使用丝杆,而是使用同步带,精度差。

组合起来,精度更差。

网友:
不过这个组合成本低,不算电器,纯机械成本约 500大洋能搞定,一般玩玩足已。

网友:
贴片机还需要个空压机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一定~~~

业余玩玩,弄个手撑大的真空泵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是个小型的人力空压机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DT版主OUT了~~~~

这是电动滴,淘宝上有卖,100块左右~~~~

网友:
贴片机贴头用的是负压,吸住零件,用空压机产生负压大材小用,买个微型真空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