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954 dds芯片布局求教

楼主:
最近在玩AD9954的芯片,发现高频信号波形很不好,波形在抖动,求教这种高频DDS芯片布局有什么特别讲究的地方? 特别地的处理!

网友:
一般的该注意的都注意了,比如去耦电容的位置,模拟和数字地分开(没分开也试过了),线尽量的短。布局参考别人的布局,但是出来效果就是不好

网友:
地是否需要打尽可能的过孔

网友:
没用过它,帮你顶。

确定杂散来源是DDS/DAC还是其他器件(例如开关电源)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notes/AN-927_cn.pdf

低频和高频电路接地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notes/AN-345_cn.pdf

What layout recommendations do you have for the power supply pins of the DDS device?

http://www.analog.com/zh/digital ... .html?display=popup

网友:
单就你说的这样处理,一般是没问题的。
截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行谱分析发现有个时钟晶振二被频的100M谐波信号叠加在信号上,所以大于80M信号有点抖,越靠近100M越抖动

网友:
我也在画AD9854的芯片,元器件太多,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