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 体验结尾 安装debian系统

楼主:
继之前三篇体验心得
BB Black初体验
BB Black初体验二
BB Black初体验三
今天花了一整天终于解决把μSD中的debian系统给跑起来了。十分开心,跟大家分享下。
首先,要说明下子,一是μSD卡中运行debian,而不是烧写到eMMC中,珍爱板子,少擦写eMMC。
二是要自己准备一个串口调试的工具,因为系统刚装上去的时候SSH功能貌似没打开,VNC就更不能用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串口登录操作。
我这里就拿自己做的串口模块用了,大家伙也可以自己从串口那引三根引脚出来,连接BB Black J1排针的的1 4 5三个引脚。

下面正式开始

从μSD卡启动,那么就先得保证eMMC预装的系统不会正常引导。我的做法是,如果板子上已经有了Angstrom系统,同之前一样插上USB线启动Angstrom,然后
打开

重命名里边的MLO文件为MLO.backup。这样就不会正常引导Angstrom系统了。

接下来就是下载debian系统了。
http://www.armhf.com/index.php/boards/beaglebone-black/#saucy
上这个网址就成,挺新的,介绍的也挺详细。

然后就是根据 BB Black初体验一 中的方法烧写到μSD卡。

接下来就是插上μSD卡,接通BB Black的电源,直接让其运行,注意不需要再按住S2啦,不然就变成烧写到eMMc中去了的。
登录系统 用户名 debian 密码 debian
第一步就是配置网络,由于我插上了无线网卡,就针对无线网络进行配置了。有需要eth0配置的留言哈。 ^ _ ^

键入如下命令修改网络配置
sudo vi /etc/network/interfaces

修改为如下内容
auto lo

iface lo inet loopback
iface eth0 inet dhcp

allow-hotplug wlan0
iface wlan0 inet static
    wpa-ssid "你的wifi ssid"
    wpa-psk  "你的wifi连接密码"
address 192.168.1.163   # 设定的静态IP地址
netmask 255.255.255.0   # 网络掩码
gateway 192.168.1.1     # 网关
network 192.168.1.1     # 网络地址
#wpa-roam /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
iface default inet dhcp

接着 输入 sudo ifconfig 看看配置是否正确,我下边这样的就没问题了。
如果有需要保存返回后输入sudo reboot  重启下吧(可能有的需要重启,这里我忘了。嘿嘿)

Ping bbs.eeworld.com.cn 和 www.baidu.com 试试,可以上网了对吧。那接下来就基本没问题啦。

好了,下面干嘛呢,第一步就是升级系统,并安装SSH,LXDE 和VNC。
参考文章 http://www.vandorp.biz/2012/01/installing-a-lightweight-lxdevnc-desktop-environment-on-your-ubuntudebian-vps/
这里简要说明下LXDE
LXDE,全名为Lightweight X11 Desktop Environment,是来自中国台湾的自由桌面环境,可在Unix以及如Linux、BSD等POSIX兼容平台运行。
LXDE优势在于轻量、快速。相较于功能强大与伴随而来的膨胀性,LXDE重视实用性和轻巧性,并且尽力降低其所耗系统资源,一般在BeagleBone中占用资源不大于50MB。而且不同于Linux的其他桌面环境,其组件相依性极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组件可以独立运作,大多数的组件都不须倚赖其它包而可以独自运行。更多内容见 http://zh.wikipedia.org/wiki/LXDE

步骤如下:
//0 Make sure Debian is the latest and greatest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upgrade
sudo apt-get dist-upgrade

//1 Install SSH
sudo apt-get install ssh

//2 Install X, LXDE  programs

sudo apt-get install xorg lxde-core tightvncserver

//3 Start VNC to create config file 这里可能会要求设置登录密码,跟着做就行。

tightvncserver :1

//4 Then stop VNC

tightvncserver -kill :1

//5 Edit config file to start session with LXDE:

sudo vim ~/.vnc/xstartup

//6 Add this at the bottom of the file:
lxterminal &
/usr/bin/lxsession -s LXDE &

//7 Restart VNC

tightvncserver :1

然后查看服务是否已经启动成功。
sudo ps aux |grep tight*
看看是否有一个Xtight开头的进程。如果有,那么恭喜,debian已经设置好了(没有看到那个进程也没关系,我当时就没找到),
紧接着就是主机上VNC连接BB Black了。注意端口号5901

是不是可以了? 有可能不行.那就跟着我做
设置开机启动,需要在/etc/init.d/中创建一个文件 tightvncserver
vi /etc/init.d/tightvncserver
内容如下:(putty窗口中按右键=粘贴,看上去下面的代码风格比较和善一点。希望论坛以后能提供代码编辑功能。)
#!/bin/sh
### BEGIN INIT INFO
# Provides:          tightvncserver
# Required-Start:    $local_fs
# Required-Stop:     $local_fs
# Default-Start:     2 3 4 5
# Default-Stop:      0 1 6
# Short-Description: Start/stop tightvncserver
### END INIT INFO

# More details see:
# http://www.penguintutor.com/linux/tightvnc

### Customize this entry
# Set the USER variable to the name of the user to start tightvncserver under
export USER='debian'
### End customization required

eval cd ~$USER

case "$1" in
  start)
    # 启动命令行。此处自定义分辨率、控制台号码或其它参数
    su $USER -c '/usr/bin/tightvncserver -depth 16 -geometry 800x600 :1'
    echo "Starting TightVNC server for $USER "
    ;;
  stop)
    # 终止命令行。此处控制台号码与启动一致。
    su $USER -c '/usr/bin/tightvncserver -kill :1'
    echo "Tightvncserver stopped"
    ;;
  *)
    echo "Usage: /etc/init.d/tightvncserver {start|stop}"
    exit 1
    ;;
esac
exit 0

保存退出。
然后给tightvncserver文件加执行权限,并更新开机启动列表。
sudo chmod 755 /etc/init.d/tightvncserver
sudo update-rc.d tightvncserver defaults

完成后输入 sudo chmod 755 /etc/init.d/tightvncserver start
这下应该是可以了吧?出现下面说明就表示启动成功了。如果需要删除该启动项,用sudo update-rc.d tightvncserver remove  命令,当然了,这里用不到。

另外要补充下,BB Black恢复使用Angstrom系统的方法可以参考
BeagleBone Black的macroSD卡启动及恢复 一文
用SD启动进入debian系统,sudo到root权限,查看系统分区fdisk -l
看到两个mmc磁盘/dev/mmcblk0, /dev/mmcblk1,找到那个size为2G的磁盘,这就是BBB的flash, mount这个盘上的boot分区,恢复MLO的文件名
#mount /dev/mmcblk1p1 /mnt/tmp
#cd /mnt/tmp
#mv MLO.backup MLO

到此,整个BB Black的体验过程就此结束。谢谢论坛提供的团购活动。

到这里吧,就到这里了。

网友:
看起来听帅的,不过我们的差距还真挺遥远的……,好好学习,早日赶上这一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一起交流,做个实物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交流啊,到时一起做点实物什么的,也算对得起这块板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珍爱板子,少擦写eMMC“ 很有道理!正纠结到底擦不擦呢!另外学习了!明天按照楼主的说明跑一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这样,我只是花了点时间而已。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论坛真是学习的好地方,牛人真多啊~~

网友:
做下来到设置网络哪一步卡住了,没有wifi用的有线,怎么设网都不通,望LZ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短消息。
按有线连接路由器的情况,那就这么改试试
sudo vim /etc/network/interfaces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1.163
net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1.1
network 192.168.1.1

完了以后保存退出

有可能还需要添加DNS服务器
sudo vim /etc/resolv.conf

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 nameserver 8.8.8.8 是谷歌的DNS,一般都可以用。其余的查看你的本机DNS。
nameserver 172.16.7.10
nameserver 172.16.7.30
nameserver 8.8.8.8
nameserver 192.168.1.1
保存退出

sudo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重启服务
再ifconfig 试试成功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实大家差不多,我只是这两天花了点时间操作了下而已。你也可以有空试试,然后发帖交流交流,让我们多学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您,回头试试。
另你在隔壁发了个Ubuntu+miniDLNA的帖子是吧。嘿嘿,被发现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兄弟你可别黑我啊。我又不搞流媒体,家庭影音这些东西。不会这个东西,更不会发帖了。敢问你在哪看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X板网看到的,因为和你图里面一样用了个wifi网卡,所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话说下一步做什么呢,开始学驱动或者Shell还是其他的?驱动这块我搞了好长时间都没弄得懂。有兴趣的话我们组个团学学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开讲

网友:
我用的和你一样的无线网卡 可是开机ifconfig 并不现实wlan0,lsusb可以显示无线网卡,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按你那样配置,也连不上路由器,之前插网线还可以连,后来改完连不上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啊?这么奇怪。最好能让我们看看您网络设置的截图,有时候多打了什么少打了什么还是有点影响的。还有就是查看/etc/resolv.conf 中有没有路由信息。

网友:
以下是没做修改时获得的信息,你看看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