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和固态硬盘的区别(转)

楼主:
固态硬盘和U盘的区别,第一,主控算法不一样,固态硬盘的速度数十倍的高于U盘。第二,寿命极大的延长。第三,可以同时读和写。U盘容易丢失数据的原因是因为USB设备经常插拔与不同的主机之间,不正确的插拔操作,USB接口的电压的不稳定,系统问题造成错误的数据写入等都是造成U盘故障频发的原因,而固态硬盘是安置于主机内部,使用的SATA接口,处于一个很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下,因此不会像U盘一样容易发生故障丢失数据。下面简单的科普一下:
第一,主控算法不一样

    固态硬盘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算法,这个算法每个厂家都不一样,而且是封装在主控芯片里的。
通过这个算法,可以使数据平均分配到固态硬盘里的每片flash上,在提高速度的同时,也极大的延长了flash的寿命。更为高效的算法可以对数据进行高速压缩读写,尤其是读取速度可以达到很高,更为高效的算法可能速度平平,但是却能极大延长FALSH芯片的寿命,一般固态硬盘正常使用的话3-5年问答不大。

第二,寿命极大的延长

    U盘故障频发也是因为一般U盘一般也就是一片FLASH芯片,多的两片芯片,反复对一片芯片上相同存储结构单元会加速芯片的老化,而固态硬盘上芯片远不止一片,两片,而是高达数十片芯片,通过主控的协调,将数据不同分摊到不同芯片进行操作,平衡每一片芯片的使用量,无形中叠加了所有芯片的读写次数极大的延长了稳定工作的时间。
第三,可以同时读和写

    这个不用我多说,不信你试试,同时从硬盘拷贝一个文件到U盘和从U盘拷贝一个文件到硬盘上的速度,相对于你单独拷贝文件到U盘或者硬盘的速度要慢很多,因为,FLASH芯片相同的存储单元结构同一时间只能进行读或者写这单一操作。FLASH读写数据是靠电压的变化来完成的,读要一个电压,写要一个电压,不可能同时产生2种电压的,但如果有很多芯片,数据是分散开来的那么对于一个芯片组合来说同时读写就是可能的。
补充:
    U盘和固态硬盘结构原理是一样的,主控芯片+FLASH存储芯片,但U盘的主控芯片属于精简版的。取消了sata控制器,但是保留有zif(ce),esata,usb等移动设备通用的控制器。据说对于寻址能力也简化了,目前最多只能做到8片FLASH芯片。而固态硬盘的主控芯片少则支持16片FLASH芯片,多则达到32片FLASH芯片,甚至更多。

     另外相同品牌和系列的固态硬盘通常存在一种情况,容量越大,速度越快。因为如上文,一块主控芯片控制16或32片FLASH芯片进行同时的读写操作,类似机械硬盘的阵列概念。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好。早听说过固态硬盘比目前的机械式的要好,就是没去跟U盘比较过。固态硬盘 容量越大,速度越快。好的,记下啦,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的解析了U盘和固态硬盘的区别,以前大家都是拿这个跟机械盘比较,这个真是比较新鲜的话题,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过大的很贵,一个1T的要3000+,都能买个差点的本子了

网友:
不错的内容,顶一下!

网友C:
版主不讲我都还不知道有固态硬盘

网友:
这个好。一般平时 的理解就是靠磁存储容量大。另一个靠二进制存储所以传输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不讲我都还不知道有固态硬盘

这个。。。那你知道超极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那你知道超极本吗?

这个到是知道

网友A:
超极本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的固态硬盘,开机速度飞快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导致了速度上的差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极本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的固态硬盘,开机速度飞快

原来是这样,前两天一个同事买了120G的固态硬盘,五百多大洋。

网友:
另外相同品牌和系列的固态硬盘通常存在一种情况,容量越大,速度越快。因为如上文,一块主控芯片控制16或32片FLASH芯片进行同时的读写操作,类似机械硬盘的阵列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