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例程联盟】20131218 C风格字符串处理模块

楼主:
20131218 C风格字符串处理模块
       这是顺着之前那个 malloc/realloc 内存在函数之间传递 的 帖子的后续。
       采用了重新封装一个结构体,虽然相较于 C++,必须自己调用 在地位上 类似于 Cpp类的 构造函数 和 析构函数。除此以外,它还是比较方便的。当前只实现了一个 Append功能——也就是连接字符串。但过后会一点点补充完整。
       并不能保证它和c++的string类完全等价——毕竟我对这个类的理解也不全面,我只能说我会把平素需要用到的功能都做出来。
       沙发贴是源码.

网友:
// 头文件
#ifndef _CSTYLE_STRING_
#define _CSTYLE_STRING_

    #define AVAILABLE     1
    #define NOT_AVAILABLE 0

    typedef int CSS_Flag;

    struct uCStyleString
    {
            char *buff;
            CSS_Flag isAvailable;
            int (*Append)(struct uCStyleString *Str,char *sub);
            void (*Destroy)(struct uCStyleString *Str);
    };

    typedef struct uCStyleString CStyleString;

    void CStyleStringSet(CStyleString *Str);

#endif

// end of file -------------------------------------

// 源文件
#include "CStyle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static void CStyleStringCreate(CStyleString *Str,char *InitialString)
{
       if(Str->buff == NULL)
          Str->buff = (char *)malloc(sizeof(char) * (strlen(InitialString) + 1) );

           if(Str->buff == NULL)
              Str->isAvailable = NOT_AVAILABLE;
           else
           {
              Str->isAvailable = AVAILABLE;
              strcpy(Str->buff,InitialString);
       }
}

static void CStyleStringDestroy(CStyleString *Str)
{
    if(Str->buff != NULL)
    {
        free(Str->buff);
        Str->buff = NULL;
    }
}

static int CStyleStringCatch(CStyleString *Str,char *sub)
{
        char *buff = NULL;

    if(Str == NULL || sub == NULL) return -1;

    if(Str->buff == NULL)
                CStyleStringCreate(Str,sub);
        else
        {
                if(Str->isAvailable == NOT_AVAILABLE) return -1;

                buff = Str->buff;

                Str->buff = (char *)malloc(sizeof(char) * (strlen(Str->buff) + strlen(sub) + 1) );
                if(Str->buff == NULL)
                {
                    Str->isAvailable = NOT_AVAILABLE;
                    strcpy(Str->buff,buff); // 在分配出错时,确保原数据可以恢复;
                }
                else
                {
                strcpy(Str->buff,buff);
                    strcat(Str->buff,sub);
                    Str->buff[strlen(buff) + strlen(sub)] = 0;
            }
        }

        free(buff); buff = NULL;

        return 0;
}

//---------------------

void CStyleStringSet(CStyleString *Str)
{
         Str->buff = NULL;
         Str->isAvailable = NOT_AVAILABLE;
         Str->Append = CStyleStringCatch;
         Str->Destroy = CStyleStringDestroy;
}

// end of file -----------------------------------------------

网友:
作为一个粗糙的使用例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StyleString.h"

int main(void)
{
        CStyleString TestStr;
        CStyleStringSet(&TestStr);

        (*TestStr.Append)(&TestStr,"I want it that way.");
        (*TestStr.Append)(&TestStr,"I said it that way.");
    (*TestStr.Append)(&TestStr,"\nso,I get it,append function!.");
        printf("we have string \n%s\n",TestStr.buff);

        (*TestStr.Destroy)(&TestStr);

        return 0;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