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电压

楼主:
我们公司正在测试LDO产品,但测试过程中有一些批次的输出电压比标准稳压值高,导致良率偏低;我想请教各位大侠们,导致输出电压偏高的原因是什么,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是封装的哪个环节可能造成此次异常(首先确认测试设备和金手指是没有问题的,已验证过);
     产品时7806产品,测试要求输出电压为5.8v-6.3v,但有很多产品电压达到3.33、6.35v。

网友:
78系列稳压器,它的输出电压误差一般达到4%、2%或厂家自己标注。

如果按照其测试条件测量,输出电压偏离规定参数,将为不合格产品。

测试条件一般与负载电阻、供电电压、环境温度等有关。这点要与手册为准。

网友:
测试时要带适当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