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手机App给SensorTag OAD升级固件

楼主: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已经拿到SensorTag了?

今天来说一下SensorTag的OAD(Over the Air Download) 无线下载升级固件功能

大家都知道 单片机开发测试一般需要用JTAG下载器烧写固件,但如果是开发产品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如果产品已经投放市场,又需要增加新的功能,或者修改Bug,总不能把所有的产品全部召回,
一个一个用JTAG重新烧吧? 所以,让用户能直接更新固件就非常重要了。

实现固件更新的基本原理就是单片机内置一个Bootloader,可以提供Flash等内部存储的更新和引导,这样就可以通过外部接口(USB、蓝牙、web界面等)加载新固件。

SensorTag的“芯”是TI CC2541,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带有蓝牙协议栈的51单片机。TI在SenorTag上实现的OAD功能,就是通过一个51的bootloader来控制固件的更新和加载。我们来看一下OAD升级固件的过程

首先,从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下载 TI SensorTag app, 扫描并连接SensorTag——如果扫描不到,证明SensorTag没有开广播,需要按一下侧面的按钮即可。

连接上SensorTag之后 APP会提示"检测到旧版固件,请使用OAD profile 更新":

这时候我们需要点击进入Profile菜单,进行固件更新

选择OAD,此时会提示其他profile都会停用

选择新的固件。固件A其实是SensorTag自带的固件 所以选择A会提示错误——版本号相同。选择B才是更新的固件。

然后固件就开始上传了。大概需要3分钟——蓝牙4.0BLE为了降低功耗,把数据传速度也拉低了……

OK 固件更新完毕!

这时候查看系统信息,得到的就是新版固件的SensorTag啦!

网友:
你好,sensortag的android端的apk能给我发一下吗?谢谢!85421285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