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不懂的语音芯片,希望大家能给点帮助

楼主:
小弟不才,这两天帮着一个兄弟做语音方面的板子,但是始终看不懂一个芯片的用法,如下图,三路PWM输入到芯片后,出来一路合成的PWM信号。以前没有遇到这种用法的,不知各位有米有知道的! 大概是一个语音合成或者类似加法器这种东西,但是找了好多网站,都没有找到类似的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语音芯片啥型号啊?有没有数据手册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片子的型号呵。。。电路是人家板子上的~~所以才请教有没有用过此应用的盆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比较怪癖的片子,TI、ADI、ST都找了,还是没见类似的。有没有可能是MCU呢?5脚地、8脚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型号没资料,换个芯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芯片也得找个功能能实现的呀,斑竹。。。

网友:
莫非楼主想山寨别人的技术哦。

网友:
悬空的脚是做什么的?是不是没有弄全啊

网友:
分别输入1,2,3路,看输出结果,应该有输入选择控制脚的。

网友:
这是神马高科技?

网友:
额..别说知道不知道,连见都没见过

网友:
如果是混音器的话,会不会太简单了,会不会是比较器什么的?若是能知道输入那三个是什么玩意就好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