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光功率

楼主:
如何根据电压计算光功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如问“如何根据温度计算质量”?

电压与光功率有何关系?

网友:
反正楼主的意思要猜,猜,猜,,,为什么不把问题描述清楚点呢
还有就是,可以用流明来说光功率,流明对光源而言,是描述光源发光总量的大小的,与光功率等价。光源的光通量越大,则发出的光线越多。
光通量与光功率的换算关系。不同的光,不同的光通量,对于人眼最敏感的555nm的黄绿光,1W = 683 lm,即,1W的功率全部转换成波长为555nm的光,为683流明。这个是最大的光转换效率,是标准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有一对同轴尾纤的激光器和探测器,根据输入光功率的不同,探测器PD-脚上的电压会不同,然后需要测出输入光功率,知道电压,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我有一对同轴尾纤的激光器和探测器,根据输入光功率的不同,探测器PD-脚上的电压会不同,然后需要测出输入光功率,知道电压,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有一对同轴尾纤的激光器和探测器,根据输入光功率的不同,探测器PD-脚上的电压会不同,然后需要测出 ...

要么向原生产厂索取参数,要么自己用标准源测量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