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怎么做个频率计

楼主:
因为最近刚刚接触CC2530,请教一下怎么用CC2530做成频率计。

网友:
请问,您实现了cc2530做频率计吗?

网友:
cc2530是一个51核加2.4-GHz IEEE 802.15.4模块,如果用它做频率计,只能用到它的51核。

网友:
频率计只是要一个准一点的时钟就好了,普通几毛钱的单片机都能实现了

网友A:
问题是楼主想要做的频率计规格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楼主想要做的频率计规格如何?

规格是能测几十到几千HZ的方波

网友:
来点实际的吧,各位好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规格是能测几十到几千HZ的方波

那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用普通的MCU就可以了,比如MSP430、51等。

网友:
关键是我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用普通的MCU就可以了,比如MSP430、51等。

关键是我不会啊

网友:
不会就去学,没有人生来就会。
就一个测几十到几千Hz方波的频率计用任何带有定时器的单片机在IO查询或外中断的配合下即可实现,如果单片机带有输入捕捉功能会更简单也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