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移植uCOSii到STM32F107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
 官网下载了Micrium_uC-Eval-STM32F107_uCOS-II,demo里面包含的工程是Flah模式的,而我自己建的工程只有Debug跟Release模式。因为Debug模式仿真运行有问题,Flash模式没有问题,所以求教怎么调到Flash模式。使用的编译器是IAR6.4

网友:
没用IAR调过STM32 ,不过debug和release是版本来说的模式,FLASH指的是程序被烧录到FLASH里面来debug.

你的问题应该是现在可以直接下载运行,但是不能debug,你需要设置IAR找到你的仿真器.待会我远程你得了

网友:
问题找到,是用stlink仿真,使用SWD模式就可以正常Debug了。如果使用了JTAG模式,仿真器一直全速运行,但却没有运行结果(比如SWD模式可以点亮LED,JATG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