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嵌入式平台下面的web服务器???

楼主(2013-12-19):
求推荐嵌入式平台下面的web服务器???
求推荐嵌入式平台下面的web服务器???
想实现像路由器一样的一个后台配置的服务器,求推荐一个,链接数量很少,也是用来做后台参数的配置,简单方面就行,求推荐!
谢谢!
web服务器

网友A:
嵌入式web服务器boa
推荐教材《ARM Linux嵌入式网络控制系统》邴泽松 北航出版